怎么测开关管的好坏!

楼主(2009-01-03):
12V4A电源适配器电源上一个开关管如图。请问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它的好坏?本人很笨请师傅们说仔细点。就是1-2、2-3、之间的电阻值以及红笔和黑笔怎么接才正确。谢谢!

网友:
测量:普通万用表电阻档。
1、G,S极不管表笔怎么接都量不通。若有阻值或是直通,则此管损坏。
2、短路G,S极。红笔接D,黑笔接S,阻值较小,和二极管差不多。若直通,管已击穿。调换表笔,黑D红S,RX10K档测量。无穷大为好,有阻值或直通则坏。
3、测量Ron。用RX10K档,黑G红S。放开表笔时先黑后红。接着切换量程RX1档,黑D红S。测得电阻即是Ron。如果参数与资料相差甚远则说明管子已经损坏或是性能不良。

网友:
跟测主板上的MOS管是相同的。

网友:
谢谢师傅们说得这么详细。懂了,谢了!

网友:
我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只有黑笔接D红笔接S有306显示,其它不管怎么接都没数据。请问这个管子正常吗?

网友:
这样来测:黑笔接D,红笔接G, 然后拿起红笔接S(黑笔不动),正常应该读数零;反过来红笔接D,黑笔接G, 然后拿起黑笔接S(红笔不动),正常应该读大数。如果不是这样这个管子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