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忙啊!AOC 9Klr不知道哪里接触不良!在线等!

楼主(2009-01-03):
AOC 9Klr, 19寸CRT不知道哪里接触不良,有时候还屏幕会变黑,或者慢慢变黑,拍下外壳正常,等下又是那样,打开后盖使用一切正常,无论怎么敲击.摇动板子,都没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修起,
师傅,帮帮忙啊!
整个板都焊遍了,尾板也补焊了多次,
很奇怪,拆后盖就一切正常,装上后盖就出现问题,
后盖和板没什么关联的地方啊,

谢谢长风版主啊,是管座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的检查是不需要什么技术手段的.还是需要你自已仔细想一下了.

网友:
高压包有没有问题,高压线有没有破皮的,引起漏电,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