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 128M上机诊断卡显示2b

楼主(2009-01-03):
现象:无事从坏显卡中找到一块5200 128M显卡,上机不显,诊断卡显示2b
检查:GPU供电1.48V,显存2.74V,晶振1.60V、1.64V,手摸GPU几秒后手放不住--烫手,打GPU供电脚对地二极体值为28,打金手指AD值都是556左右,基本一样大,目测GPU背面,终于找到一个焊脚发毛,不平润,旁边标着是SL22,用一个电感焊上后OK,量此电感两脚电压为3.3V。

网友:
请版主帮附件删除,原意思是插入图片,不知道变成附件了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张5200,回去后也要去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看一下,这是给哪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压个人感觉应该是DC-DC上的输出电压应该和1117的输出端相通

网友:
就是版主所说的,相接1117的中间脚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