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华硕出现另一怪病

楼主(2009-01-03):
19寸华硕出现另一怪病,现象是通电后电源灯一直闪,屏幕闪一下绿屏就黑屏(不足两秒),初始我以为是高的问题,便换了高压(高压有12V输出)。换后还是不行。我也试换灯管,结果还是失望。修液晶这么久都未见过这种的问题。各位同僚,比点意见啦,在此先谢了

网友:
驱动板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先更换面板上的按键一试。

网友:
不接屏线跟高压条 按键板的灯 还会闪吗?

网友:
LZ现确定是那块的问题?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然后再查其相关电路.我认为驱动板的故障面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台华硕的按键是触摸,不接屏线和高压,通电后菜单键的灯一直亮,接高压但不接屏线的现象也是屏幕闪一下绿屏就黑屏(不足两秒)。电源板同驱动板是一体的

网友:
加悍下电源板,试试

网友:
可能是负载过重保护

网友:
先把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全换了,再用替换法依次替换板,找到问题的切入点,再解决问题!这就象是在作一道数学题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