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有图帮我看看北桥是不是烧了。

楼主(2009-01-03):
845的板子。开不了机,直接C0。有时FF。上假负载量CPU电压都正常。打开看北桥有一处有黑斑,不知道是否烧毁。另外CPU附近一个好象三级管有焦炭堆积。请大家帮忙参考看一看此板子还有救么。
开不了机

网友:
是有烧的痕迹
可能已经报销了

网友:
cpu
cpu底座虚焊

网友:
把桥上的电容和板上的管换掉试一下嘛!这两个都是可以换的!

网友:
桥那个可能没坏!!管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CPU座虚了吧,很把那管换个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桥上的电容也可以换啊。又学知识了。我试试吧

网友:
换贴片电容,在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