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220n,刷bios后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1-03):
神舟w220n,刷bios后不开机,按开机电源键屏闪一下,然后无反应,电源指示长亮!拆机用西尔特580u,进行编程,显示成功,但装上去依然无反应!连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求助

网友:
器件是S25FL008A1F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不能刷坏了吧  呵呵

网友:
软件没备份吗,备份的话在刷回去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就是没有备份!请问谁有备份,发个比我!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上芯片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