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E3机器不加电故障

楼主(2009-01-03):
我手里有台HP XE3机器不加电,接电源电流表0.03A不加电,3 5 V电压都有。请高手指点以下
电源

网友:
从你提供的内容..只能判断为开机芯片或南桥周边故障.

网友:
我早年间200块收过一台。也是这个故障。没修好。拆配件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