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7CTR通电就有“吱吱”的响声

楼主(2009-01-03):
冠捷17CTR通电就有“吱吱”的响声,电源指示灯不亮,响声是从电源部分传出来的

网友:
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呢?

网友:
负载有短路比如行管击穿!

网友:
我测试过行管,正常啊

网友:
检查一下300V滤波电容,看有没有问题,或者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有异常.

网友:
谢谢各位仁兄的回复,电源部分不工作,我测到行管的B和E是通的,是不是不正常!!我是新手!

网友:
行管拿下来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图片就知道为什么你在路测B和E是通的

网友:
因为B和E都是连到地的,所以是通的吗??

网友:
B和E是通的,因为接在驱动变压器上面。关键是C和E通不通 。有些管子即使拿下来测量B和E也通,内部有电阻。

网友:
明白了,谢谢你了啊,

网友:
电源有发出这种声音一般是负载过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