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xn,开机绿灯,黑屏,有高压,2秒后灯灭!纳闷~

楼主(2009-01-03):
一台显示器型号是方正fg769-xn。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亮。电源各路输出正常,测试灯丝有6.3V,2秒后,蓝灯灭,电压降低,G2电压也降低。
cpu供电5伏正常。。tda4841是X射线,1V保护,应该是 0 V的吧?反馈保护,CPU型号是nt68f65u,供电正常,还有 那个存储器刷了,G2电压,灯丝电压正常,就是一插上信号线就跟以前一样,试了好几次了,还有 G2电压跟灯丝电压一样,灯灭电压就变低。
电源芯片,UC3842,3脚电压 0.3几V,是不是这保护了?
高手知道下啊!~

网友:
断开行供电看情况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