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主板,CPU没主供电.没PG,

楼主(2009-01-03):
电源管理芯片ADP3168换过了,场管换过,ADP3418换过..没主供电,没PG,没参考电压.. 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呀?小弟谢谢了 :L

网友:
ASUS 板一般CPU供电芯片旁边会有个5脚管子,这个管子提供vid GD 信号做为ADP3168的EN信号,换下那个管子试下

网友:
看看南北桥1.5V或者是1.2V有没有!MOS管它的控制端有没有电压!(南北桥中间的管子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有个5个脚的管子旁边的场管击穿了换下后有复位2.25V,主供电0.45V呀.请问那个5个脚的是通用的吗?

网友:
如果ASUS上拆的基本上通用的

网友:
如果G极对地值一样的话,直接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