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问题

楼主(2009-01-03):
一个长城电源.问题如下.
  接上硬盘,不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不接上硬盘能够正常开机.可以听到清脆的内存自测声.
  硬盘是好的.放到其他的电脑长测试过.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出.12V和5V电压正常.
  把接硬盘的电源线,接上光驱.一切OK.没问题.
  接N个光驱都没问题.但是接上硬盘.就ON
  硬盘是绝对好的.  换个电源开机正常..........问题解决.
                请问好手们这个电源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电源负荷能力下降,一般为电容老化.

网友:
补充:
  刚刚测量过.20针上的..每组输出电压全部正常.

网友:
先拆了换电容。

网友:
常见的电源功率不足,先拆开看看电源的高压电容和各路输出电容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注意开关管.多见是电容容量减少.

网友:
长城最爱坏电容了,全是电容坏

网友(2009-03-08):
功率不够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