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焊接头出风口的问题

楼主(2009-01-03):
请问一下,在基地维修视频“NF4主板的桥芯片加焊视频”中BGA返修台上面的加热器是热风的还是红外线的?还有它的焊接头的出风口是一个大的四方口还是四边窄长的小口。如图中的那一个?多谢赐教!

网友:
是那个方的

网友:
明白了!多谢两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