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上电不开机!

楼主(2009-01-03):
客户拿过来说插上适配器,适配器的电就断掉了。   本来以为很简单,以前遇到几个这样的情况。
这次这个比较烦。  扯开机器 没有明显烧痕, 最后测的给 MAX1631 供电的MOS管 击穿, 更换后22脚电压不正常, 后检查更换的MOS管周边电容,发现一颗电容充不了电。 更换后, 插上适配器   ( 我这里用的是恒流源) 按下开关  点流跑到0.78就停了,也不掉电。 CPU发烫。CPU电压正常。
没思路了。 大家给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
好像是到内存了

网友:
能跑码没?能跑码就说明电压都起来了。不能跑说明要么是电压要么是时钟

网友:
呵呵  搞好了。  是时钟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