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PE内存电压过高

楼主(2009-01-03):
杂牌865PE内存电压过高
如图:
我以把那一条路上的东西全换过来 ·多少电压还是不能恢复
我把两个3055拆了 他电压就能到2.5V
而且现在是南桥和北桥都无复位·
南桥和北桥电压正常但是就是CPU复位电压不正常·
我想应该是内存把电压拉底了
大侠们怎么决绝

网友:
查LM324输出12V的那个脚旁边的两个脚的电压啊

网友:
LM324换过了说明是它的上级电路故障,连95N03的是7脚的话,跑跑5、6脚的外接电路,可能是反馈回路开路了。

网友:
如果TL431是在反馈回路中,则很可能是它损坏了,不过测一下电压应该知道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TL431换过来 ~·还是一样

网友:
95N03是接LM324的几脚,把LM324的电路相关的输入电路跑出来。是7脚的话,跑跑5、6脚的外接电路,应该是反馈回路开路了。

网友:
机修得怎样了,没有动静了?

网友:
去BIOS的设置里面调低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