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0AM2 主板 求救

楼主(2009-01-03):
通电开机 检测卡不显示 不走码 此板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时钟芯片也是集成在桥上的 测的bios的第一脚没电压
i/o是it-8716f-s的 下面写的是cxs 我 找的是dxs的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我也没试 bios刷过了 不行 呵呵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了 请指点
芯片
不显示
iOS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这种板子应该是桥空焊。。。。你压着试试。。

网友:
我压过了 故障依旧 呵呵

网友:
那就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