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精英g31-m的怪问题

楼主(2009-01-03):
cpu是2180.内存是Ramaxel 的1g ddr2-667!
主板是精英g31-m v1.0
问题是这样的.主板需要清bios后才能启动.不然不能启动.电源按了根本没反应.
清完bios  可以正常使用系统.所有设备都正常.但是唯一问题是关机后马上重启.如果重启中单按一下电源,可以不重启但是.主板上还有电.风扇一直转动,光驱能打开.    如果 按住电源按钮10秒 可以 切断电源.但是下次要开机器就要清bios,才能开;
请高手分析一下,或者提供点思路

网友:
这就难了,兄弟也没说清楚。我想应该是CMOS电路的问题,好好查下!

网友:
谢谢楼主把我的贴从 另外个坛子转发到这里来.
我自己想了 可能是cpu是800的 内存是667的,烂板子 可能会有点兼容性问题
还有个可能是 内存不兼容也可能造成这个问题.暂时找不到可以换的内存.明天换个威刚ddr800的看看.

网友:
换了内存,照旧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确定BIOS 资料及相关电路没问题,便直接换南桥可OK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先  查coms电路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一个电池座子。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如果还不行那换个i/o,要还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停电以后机器就不能启动,需要清空COMS才能启动。 因为不能启动,准备用跳线清空CMOS。从1-2针上把跳线帽拔下。插到2-3针上。给电。这时候电脑启动了,但是却关不上电源了把开关按下去的时候关了松开手就又开机了。只好用手按着电源开关又把跳线帽插回1-2针。现在的结果就是如果按电源开关直接关机的话。下次就无法启动。如果软关机则自动重启动。请问什么原因,应该如何处理?
换过电池 ,内存 cpu都一样.换2g的800 连启动都不能,e430也启动不了.但是用2180+6671g 用前面的方法启动进去 使用完全正常.除了关机变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