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dv6000和v3000的显卡用的是什么规格的锡珠?

楼主(2009-01-03):
dv2000 dv6000和v3000的显卡用的是什么规格的锡珠?
显卡

网友:
0.6的 或0.5的都可以用 我们一般用0.5的

网友(2009-04-18):
只能用0。5的

网友:
貌似我用0.6的 无所谓了!
由此本来是0.76的用了0.6的 结果发现桥非常贴近PCB 但是还OK

网友:
大哥他说的是显卡的,我用的都是0.5的,要是0.6的就放不进去,还容易短路

网友:
我一直都用0.6的,修好很多呢

网友:
是0.5 我现在就在做DV2000的显卡

网友:
我是用0.5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