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降速的问题

楼主(2009-01-03):
电源   cpu    显卡 的风扇  声太大了
我这是个小县  买不到   低转速的风扇

我想给风扇 加几个元件   降低转速      请问  用什么 元件  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联几只二极管

网友:
串连一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在风扇正级串4~5个二级管1N4007降电压,比串电阻消耗功率小,一个二级管0.7的压降,降压到多少伏你自己算一下串几个二级管。

网友:
楼上说滴极是哦!
而且二极管要是坏就直接击穿,不用担心停转!呵呵

网友:
4楼 大哥  的方法 非常棒  我本想 串联个 50欧电阻     怕电阻 发热量大   会不会着火

不知道 2级管能降压     只知道  它能把交流  整直流

网友:
学习了!还有没有其它!如加大风扇散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