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左边有一条亮的竖线是咋会事

楼主(2009-01-03):
液晶显示器左边有一条亮的竖线是咋会事?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咋回事,就是屏那回事~~~~

网友(2009-03-18):
屏坏了吧。。。

网友:
屏或者屏的排线坏
鉴定完毕!!

网友:
用  的什么屏啊。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屏不问题

网友:
这样的故障,修不了了,屏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