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问个主板短路问题

楼主(2009-01-03):
呵呵,{我是新手} 上两天有块华擎p4i45PE没复位信号,后打阻值有几个电阻,还有一个排阻,好象是短路 但是不知道到底是那个短路: 所一发帖问下各位师傅,要怎样才知道是那个电阻短路,(或损坏) 知道的师傅说下谢谢

网友:
电阻短路很少见,还是主要看看芯片和MOS管一类,就是怀疑什么坏就拆什么,也得有思路啊!要不拆到那年啊!用手摸摸看看有热的没,有烧黑的没

网友:
怀疑可能短路的拆,拆到不短路.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开路,短路未见过

网友:
先把主攻电的长管都拿下来,看还短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