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TI2600显卡奇怪的花屏

楼主(2009-01-03):
由于原来的显卡坏了,朋友送我一块的昂达ATI2600显卡,装好后进系统一切正常,可是当运行3D游戏时,游戏画面会出现不规则的花点,推出游戏回到桌面以后,有时打开一些程序也会出现这些花点,重新开机就好了.后来无意中把刷新率调到75(我接的是液晶显示器,DVI接口),进游戏花屏大有改善,偶尔还是会有几点花点.询问朋友此卡原来使用正常,我试过换驱动,不过不起作用,怀疑供电不够,换了电源,还是一样.现在只要不运行3D游戏,一切正常,运行游戏就还是出花点...请问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或提供帮助吗?

网友:
你最好在DOS下做一下测试,要不没人知道你的卡是什么故障。
就算说出故障也是太笼统了

网友:
可以先测下,或者换几个电容试下。
供电不足,显存、GPU都有可能。

网友:
先别找硬件的问题,先更新驱动试试!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驱动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呀,有没有虚焊的可能呀

网友: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你应该首先看看显卡的面上 是否有 明显的掉件 有无异味  电容是否鼓包 如果这些没问题 你最好用论坛的A卡测试软件 检测下 然后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在讨论下

网友:
拜托,教人要从简单开始。看看楼主是什么时候注册的,他可能连测试软件都找不到,如何告知结果?
教他修修补补?等于毁了这卡。
楼主现在能做的就是用ATI显卡工具降低显存频率50MHZ左右试试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显存颗粒用的是三星K4J55323XX-XX1.2(1.4)的话,就送修得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刷显卡BIOS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 论坛上的ATI测试软件可以测试ati A2000系列以上的显卡吗?

网友(2009-02-24):
你那是G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