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青848主板开机无复位

楼主(2009-01-03):
网吧客户送来一块硕青848主板,刚开始无复位,后经检查AGP无供电,它是由一个MOS6030L跟一个稳压二极管组成,MOS损坏,后更换后,主板可以顺利跑码完成,但是依然无显示,显卡是好的,稳压二极管只有 2。9V的电压,可能是更换的MOS有问题,但不知6030L用什么型号来更换合适,在线请求。

网友:
为什么我提的问题没有高手来解答,刚开始我加入本站的时候,本想多学点东西,现在看来,有点让我失望。高手都做什么去了。唉,希望有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
可以用7030代换   显卡电压正常在插上显卡应该为1。5V左右
由于是网吧机器显卡槽有可能长时间使用可能出现氧化。这些都处理了吗

网友:
谢谢版主的解答,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