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

楼主(2009-01-03):
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1786171924

销售价格 :1650元  (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整,请咨询我站销售人员)

100MHz,2CH,500MSa/s,彩色TTF LCD显示,中英文在线帮组,32种自动量程,独特的数字滤波、波形录制、Pass/Fail功能,EasyScope电脑软件系统、前后USB接口,支持U盘升级及固件升级,支持PictBridge直接打印及与PC连接。

屏幕尺寸
5.7’彩色液晶屏/单色,波形显示更加清晰自然

存储深度
4K-1M

实时采样率
500MSa/s

等效采样率
50GSa/s

上升时间
<3.5nS
<5.8nS
<8.8nS
<14nS

输入阻抗
1MΩ‖13pF
1MΩ‖13pF
1MΩ‖13pF
1MΩ‖13pF

时基范围
2.5nS/div~50S/div

Roll:100mS~50S/div
5nS/div~50S/div

Roll:100mS~50S/div
10nS/div~50S/div

Roll:100mS~50S/div
25nS/div~50S/div

Roll:100mS~50S/div

通用参数

通道数
2(CH1/CH2)

垂直灵敏度
2mV-5V/div(1-2-5顺序)

垂直分辨率
8 bit

存储深度
单通道4K-1M

波形捕获率
最高超过1000次/秒

输入耦合
直流、交流、接地

最大输入电压
400V(峰峰值)

触发类型
边沿、脉冲、视频、延迟、交替

触发模式
自动、正常、单次

触发源
CH1、CH2、EXT、EXT/5、AC Line

储存/调出
提供2组参考波形、20组普通波形、20种设置内部储存/调出功能;支持U盘外部储存/调出功能

自动测量类型

(<, /SPAN>32种)
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峰峰值、平均值、周期平均值、均方根、周期均方根、幅值、上升过激、上升前激、下降过激、下降前激、上升时间、下降时间、频率、周期、脉宽、正脉宽、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相位、FRR、FRF、FFR、LRR、LRF、LFR、LFF

光标测量
手动模式、追踪模式、自动测量模式

采样模式
实时采样、等效采样

平均次数
4,16,32,64,128,256

数学运算
+、-、*、/、反相

FFT:窗模式:Hanning, Hamming, Blackman, Rectangular

采样点:1024 points

XY方式
相位移:±3 degrees

支持5KSa/s~200MSa/S采样率(1-2-5顺序)

显示语言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德语、法语、日语、韩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源
100~240VAC,47Hz~440Hz,50VA Max

尺寸
300*150*290mm

重量
约4.6kg

附件
1:1、10:1)探头*2,电源线,EasyScope电脑软件系统,说明书

USB Host:支持U盘升级及固件升级;

USB Device:支持PictBridge 直接打印及与PC连接。

选择
GPIB通讯模块,串口模块,Pass/Fail接口模块

功能介绍

●特点及优点     ●丰富的触发功能       ●FFT波形分屏显示功能
●弹出式菜单模式 ●多国语言界面显示功能 ●显示
●光标测量功能   ●Pass/Fail功能        ●强大的EasyScope3.0测控软件
●标准配件       ●性能参数

特点及优点:

● 500MSa/s(500MSa/s)实时采样率和50GSa/s等效采样率;

● USB Host/Device,支持EasyScope2.0软件系统、U盘存储;

● 支持PictBridge协议直接打印;

● 32种自动测量功能,支持全部测量同时打开功能;

● 全新的超薄外观设计、体积小巧、携带更方便;

● 彩色TFT LCD显示,波形显示更清晰、稳定;

● 双通道,带宽:25MHz~100MHz;

● 独特的数字滤波、波形录制及Pass/Fail功能;

● 手动、追踪、自动光标测量功能;

● 弹出式菜单模式,用户操作更灵活、自然;

● 通道波形与FFT波形同时分屏显示功能;

● 多种语言界面显示,中英文在线帮助系统;

丰富的触发功能

ADS1000系列产品具有更丰富的触发功能:边沿、视频、交替、延迟等多种触发方式,更大范围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其中交替触发方式可用于同时观察两路不相关信号,可为两个通道选择不同的触发类型,是一种模拟示波器的功能在数字示波器中的重视,更体现了ADS1000系列系列产品研发团队在技术领域的强大;

FFT波形分屏显示功能

通道波形与FFT波形分屏同时显示,分屏模式下屏幕上下部分被重新分割为垂直方向为8格,如同全屏幕模式下同时观察两个波形,这种方式使用户观察波形更清晰、方便,同时也体现了ADS1000系列产品更人性化的一面;

弹出式菜单模式

ADS1000系列产品采用弹出式菜单显示模式,菜单可随时隐藏起来使波形12格全屏显示,与其它同档次的数字示波器相比,这种模式更灵活;用户操作更方便、更能清晰地观察波形。

多国语言界面显示功能

ADS1000系列产品具有11种语言界面显示功能: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德语、法语、日语、韩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进一步开拓了ADS1000系列产品的国际市场,为把ADS1000系列打造为国际知名品牌产品奠定了基础;

显示

ADS1000系列产品采用彩色TFT液晶屏,屏幕显示参数值及波形更清晰、稳定、自然;同时也更有利于减缓用户长时间观察波形引起的眼睛疲劳;

光标测量功能

ADS1000系列光标测量功能有三种模式:手动模式、追踪模式、自动模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选择测量模式,从而更轻松地在屏幕右上角读取测量结果或体验全自动的智能设计模;

Pass/Fail功能

用户可使用ADS1000系列提供的Pass/Fail功能进行产品测试,通过一系列设置自动输出测试结果,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

强大的EasyScope3.0测控软件

EasyScope3.0测控软件适用于ADS1000系列产品的性能强大的软件系统,此软件能够兼容RS-232和USB Device,实现计算机与示波器间的通讯,进而实现远程控制。同时此软件能够自动实时刷新波形数据,提供波形、测量数据、采样数据的计取、保存及打印功能;示波器屏幕图片的完全真实传送;此外还具有配置上传下载功能;最快基于毫秒级的PC与ADS1000系列之间的交互,使用户更容易分析、研究波形与数据;

网友:
我想大多数新手都想用波波,都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不想花钱太多,起码得满足正常维修使用吧。

论坛里这两款 3000多元的 安泰信的能满足 维修主板、本本、液晶显示器维修吗?

老手来讲一下吧。

网友:
啥时得学一学了 可惜现在还不会用  价格倒不贵只能眼馋了

网友:
有懂的行家进来批讲批讲啊。

网友:
图片上不是1042C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波波,也不知道怎么用的,更不知道各种参数,想知道什么样的能满足正常维修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S1102C的产品和这个外观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找到更清晰的图片。自己拍摄的没有这个清楚,所以就用这个了

网友:
呵呵!我捷足先登!已经买了这台数字示波器,这台波波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又是彩色的屏,对于我们搞维修来说已经足够用了,现在的数字示波器比模拟的自动化多了,一个AUTO键就可以轻松搞定,没有太大的难度。掌握起来也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操作使用还是有信心的,只是我们都是新手,根本没有接触过波波,对选购不了解,这个波波价格也不算贵,能满足正常维修使用吗?

网友B:
如果不会用示波器,或者没有示波器,那对维修来说也许会走很多弯路,据我所知一般高手,都有示波器!我就来说说最近用示波器修的一块主板故障吧:一块精英945主板,电源部分是用的四项供电,此时测量CPU供电还很正常,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其中有两组供电MOS没有工作,(用示波器测量G级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块板的电源部分已经修的很乱了,直接换掉这两组没有波形的MOS前级推动芯片,开机测量测试四组的推动波形已经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会用示波器,或者没有示波器,那对维修来说也许会走很多弯路,据我所知一般高手,都有示波器!我就来说说最近用示波器修的一块主板故障吧:一块精英945主板,电源部分是用的四项供电,此时测量CPU供电还很正常 ...

接的活儿是人家修不好的吧。搞维修的人有很多,大多数都不能算是高手,修东西都靠经验,过了几损毁  修不好的,都不修了。

网友:
请问这款示波器能不能够捕捉到超过100M的信号?
最大能够捕捉到多少M的信号?
貌似一些卖二手买示波器的网站都说20M示波器、实测能够到40M和60M只说!
个人进了一台二手100M的国产示波器,感觉很差!
如果性能够用,配合频率计,买这台新的要比那些二手的要强的多!!!

网友:
实际测量可以到 166M HZ的 CLK 信号,再高的频率没有测试过。

网友C:
请问是中国制造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内产的

网友:
基地老孙他们用的是哪种示波器?看图片感觉不是ADS1102C的

网友:
实时采样率
500MSa/s
不知道够不够用..呀

网友:
我们暂时用的是普原的,以为之前没有做AT的示波器产品。过年后会自用2台ADS1102 用于维修。

基本上国产的示波器性能相当,但是AT我们可以提供更优惠的价格和更可靠的保修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中国制造的吗?

当然是 中国制造的。 就算是现在的TEK 也是中国在制造!

网友:
个人认为国产的就选安泰信,普源的。 用彩屏的没必要
实时采样率能有1GSa/s最好,钱多就买泰克的。

网友:
ADS2102CA  这个型号的有没有啊? 价格?

网友:
ADS 目前推出的主打系列产品是 ADS1000系列和ADS 7000系列。

楼上说的这个型号,我在产品目录中没有看到。

网友:
请问团购此示波器有多少优惠

网友:
楼上滴你要团购算我一个哈!!!!

网友:
图上写的是40M介绍说是100M到底是咋样的

网友:
100M和40M外观除了型号和写的频率不一样,其他是一样的. 当然不同型号和频宽性能不一样了.

网友:
准备买个用用,还不会用呢,听说AUTO测量时要等一会儿才会显示,

测瞬间跳变的波形时,怎么显示?

能存储显示?

网友:
我用的是泰克40M的,用了快6年了,感觉还不错,说实话也想买个数字的用用,但感觉生意不太好做,钱不好挣呀,如果今年生意好的话,一定要买一台上面的波波,呵呵

网友:
准备买个用用,还不会用呢,听说AUTO测量时要等一会儿才会显示,

测瞬间跳变的波形时,怎么显示?

能存储显示?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还是个问题没有用过数字的示波器,用过了的解释一下,数字式的示波器是不是反应特别慢?瞬间跳变的波形能不能够测出来?

网友(2009-02-06):
是不是反应特别慢?
------------------------
现在出的也不比模拟的慢多少。数字的是先采样存储,然后再处理显示出来。功能要强的多。用惯全自动了,你就不想要模拟的了。

网友:
我想买一个,如果有这些二手的就好了,我很相信这个牌子的质量!

网友:
保修多长时间

网友:
如果不会用示波器,或者没有示波器,那对维修来说也许会走很多弯路,据我所知一般高手,都有示波器!我就来说说最近用示波器修的一块主板故障吧:一块精英945主板,电源部分是用的四项供电,此时测量CPU供电还很正常 ...
引用 网友B:

是SOP8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2009-03-08):
有二手,便宜的没

网友(2009-04-19):
我也想买,但是不会用

网友(2009-10-25):
测试超过了他额定频率..示波器会不会损坏啊....请老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示波器呢

网友(2009-11-27):
是不是数字显示的~!数字显示的100M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我要武装到牙齿!AT 100M,年底前的一个目标....
喜欢它的Auto...

网友(2010-09-28):
到底是模拟的好呢 还是数字的好呢 有没有人给我具体讲下啊 呵呵

网友:
我在苏州2300买了一台,生意不好,用的不多,如果经常修板买一台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2011-08-20):
大哥我也买了这个示波器。我也是用AUTO键,但是有几个问题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发现。
1.就是比如你要测BIOS的cs有没有片选上,这时候把表笔放到BIOS的第一脚。(8脚BIOS)开机上电,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按AUTO键是没有波形的,但是按了AUTO键要等一下,示波器才会有显示。假设现在机器的BIOS有一个瞬间波形,那在按AUTO键是这个波形已经过了。还以为没有波形了。不知道
2.只要你放在那里不用这个时候会有扎波,而且不知道怎么去除只要恢复出厂设置。
3.示波器在测时钟时,假设时钟没有起震,但是你用示波器还能测侧到扎波。而不是显示“无显示”。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请问测量笔记本时,怎么设置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