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B经济型热风拔放台

楼主(2009-01-03):
淘宝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718074002424.jhtml

报价:230元

ATTEN 850B热风台,采用进口材料制作的发热芯,主机内部分进口元件控温,高效使用,稳定可靠,不会出现一些垃圾品牌的风枪用几个月后就出现温度无法控制,屡烧发热芯的问题!

几点注意事项,请买家看清后购买:

1、本机器外壳为塑料,厂家也是为了减少成本,而将最大的成本投放在控温电路及发热元件上。

2、本机风力柔和,不像市场上其他风枪一样有非常大的风力,在实际维修中,根本用不到这么大的风力,有过较长时间维修经验的人,对这个应该非常了解的。具体参数看下面所描述的出风量。

3、本机和852D相比,缺少数显功能,控温电路部分稍有不同。发热组件是一样的。

  主要功能
  1. 智能型设计,外形美观大方,操作灵活,方便。
  2. 热风加热,升温快,除锡干净彻底,属国内外首创。
  3. 热风温度从环境温度至500℃连续可调,出风口温度自动恒定。
  4. 热风风量在0—20Lmin之间连续可调。
  6. 防静电,全自动恒定焊接温度。
  7. 配有不同内径的吸锡针和风咀,适用不同元器件拆焊。
  8. 一机多用,热风加热,拆焊多种直插,贴片元件,热缩管处理,热能测试等多种需要热能的场合。

  性能指标
  电源 AC220V±20V 50/60HZ
  热风泵功率 45W
  气泵形式:膜片式
  热风风量 0-24L/min
  热风加热器功率 250W
  防静电,风咀温度100-420度连续恒温调整
  重量 6Kg
  外型尺寸 180X145X260(mm)

  注意事项
  使用前,必须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使用前,必须接好地线,以备泄放静电。
  请勿损毁防拆片,否则,保修服务失效!
  禁止在焊铁前端网孔放入金属导体,此举会导致发热体损坏及人体触电。
  当机器出现故障而不能使用,请与供应商联系。

  使用说明
  1.安装通电:
  打开包装,取出主机。
  拆下机身底部的红螺丝(一定要注意!)
  接通220V电源即可使用。打开电源开关(POWER),系统即可开始工作。
  注意:第一次使用热风吸锡拆焊枪可能会冒白烟,属正常现象。
  2.热风头使用:
  电源开关打开后,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风咀和吸锡针(已配附件),然后把热风温度调节钮(HEATER)调至适
  的温度,同时根据需要再调节热风风量调节钮(AIRCAPACITY)调到所需风量,待预热温度达到所调温度时即可
  使用。如果短时不用,可将热风风量钮(AIRCAPACITY)调节器至最小,热风温度调节钮(HEATER)调至中间
  位置,使加热器处在保温状态,再使用时,调节热风风量钮,热风温度钮即可。
  注意:针对不同封装的集成线路,更换不同型号的专用风咀。针对不同焊点大小,选择不同温度 风量及风嘴距板
  的距离。
  3.直插元件的拆卸:
  按上所述,使热风部分正常工作,根据焊盘大小换上合适的风咀和吸锡针(已配附件),加热即可。根据不同的线
  路基板材料和不同的焊盘,选择合适的温度和风量。本方法适合多种单,双面板及各种大小不同的焊点。贴片元件
  的拆装:
  (1). 贴片元件的拆卸:根据不同的线路基板材料选择合适的温度及风量,使风咀对准贴片元件的引脚,反复均匀
  加热,待达到一不定温度后,用镊子稍加力量使其自然脱离基板。
  (2). 贴片元件的焊装:在已拆贴片元件的位置上涂上一层助焊剂,然后把焊盘整平,用热风把助焊剂吹匀,对准
  位置,放好贴片元件,用焊锡定位。在贴片元件应该焊接的地方,全部堆上焊锡(堆锡法),然后再按上述除去多
  余的焊锡,用电烙铁稍加整形即可。用本方法焊接贴片元件,焊点美观,焊接迅速牢固,可靠。

  使用注意事项
  1、在热风焊枪内部,装有过热自动保护开关,枪嘴过热保护开关动作,机器停止工作。必须把风ATPCAPACITY
  调至最大,延迟2分钟左右,加热器才能工作,机器恢复正常。
  2、使用后,要注意冷却机身:关电后,发热管会自动短暂喷出冷风,在此冷却分阶段,不在拔去电源插头。
  3、不使用时,请把手柄放在支架上,以防意外。
  4、更详细的拆焊说明,请见说明书。

  * 如果主机损坏可与公司联系,不可自行打开机器。
  * 长期供应零配件,设备保修一年。
  * 机器参数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网友(2009-09-15):
这个感觉就很不错 经济实惠 维修就是够用 实用的基础上尽量便宜
呵呵

网友:
刚买了一台,还不大会用.那个机身底部的保险螺丝在发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去掉保险螺丝,在运输的时候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感觉就很不错 经济实惠 维修就是够用 实用的基础上尽量便宜,对我们新手有吸引力

网友(2009-10-26):
我看见一款850小b的价格相差很大!有什么不同嘛?

网友:
我在论坛里买了个8300做桥不知道一般都用多少度啊

网友:
还想问下恒温烙铁比普通烙铁好在哪里 我买的8300不带恒温烙铁 有必要的话我单独买个恒温烙铁

网友:
是啊,安泰信 850B 和850b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2010-01-13):
b比B更简化,具体说不好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用过没,稳定想能性能咋样,?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用过没,稳定想能性能咋样,?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安泰信最早的机型!应该说性能方面比较稳定也是比较好的!

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饼哥  工作台上还放着一台AT850B 一直都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