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300柔和旋转风

楼主(2009-01-03):
淘宝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ef882b76e5b9.jhtml

报价:390元
品牌:安泰信
型号:AT-8300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220V AC
功率消耗:1200W
气流:400L/min(最高)
热空气温度:50~450℃
外形尺寸:190(W)×65(H)×245(D)mm
机身重量:约2.5kg
所有配件齐全

安泰信公司为手机维修者量身定做了一款安全高效的焊接设备,开发生产了8205、8300热风焊台。该系列热风焊台,与850拆焊台相比,优势主要体现在焊接效果和安全性上,主要有改下几个特点:
1、柔和旋转风,均匀加热,更好保护元器件,是850与2305的结合体。
2、升温特快,2至3秒达到设定温度。
3、吹焊带塑料的元件不变型。如吹手机的振铃器、尾插内联座等不变形。
4、吹屏蔽盒不变色,快捷方便。
5、吹焊线路板不起泡。
6、拆解带胶BGA-IC不易断脚。更安全、可靠。
7、焊接及除锡均使用同一只喷咀。
8、自动拆消静电,对元件及使用更安全、不同的IC先调不同的温度。
9、自动冷却系统,关上电源后,自动冷却系统仍然操作,保护发热元件及手柄的寿命更长。

网友:
本站的安泰信产品还真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买两个回去练练

网友:
这个东东我在用着,不错,

网友:
$$$一个用下

网友:
跟852d有啥不同?

网友:
菜鸟问一下

是否可以完全代替普通风枪呢?还是用途比较单一的呢?喷嘴不可换,是不是有些时候会不合适呢?

网友:
一般维修的,买这个还是买852d,还是都要买,楼主说说

网友:
852D 用来拆焊一般贴片元件,这个 大口径旋转风枪,可以用来拆焊面积比较大的元件,或者是用来做简易BGA 。

网友:
这是不是还带小口径头呀.

网友:
是否可以完全代替普通风枪呢?还是用途比较单一的呢?喷嘴不可换,是不是有些时候会不合适呢?

网友(2009-03-09):
今天刚到8300 刚好有个板子换I/0 我晕呀 吹了半天没下来 呵呵
再说焊吧 吹了好一阵估计差不多了 等冷却一会发现基本没焊住几个脚 。
无奈换我的破850 三两下搞定。 我好晕呀 早知道买安泰信850了
效率太差了 呵呵 温度再400度

网友(2009-07-08):
不知这个修主板,,好用不。。。

网友:
我在市场看到有人拿8300退换850,听那人说太慢了,等着心急啊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2009-08-18):
我想进手这东西 不知道 它的功能是不是单一的  是不是只用来拆焊桥之类的   小贴片之类的不能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泰信8300柔和旋转风
是不是不够852D好用

网友:
1、可以用来做简单的BGA,比如 显存、网卡等,用这个非常顺手。

2、BGA植株

3、拆焊大面积的芯片,如笔记本 EC  97551等这种大个头的芯片。比 852D , 850B 好用

网友:
就是焊东西太慢了

网友(2009-09-22):
想卖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呀

网友:
和 8205 (就是 基地淘宝的220.00)有什么区别,仅仅多了个 数显吗?

网友:
旋转风真的好用吗?

网友:
好东西,焊东西快么?

网友:
850风口小,出温高适合小件(电容电阻MOS) 但功率小。焊大件回温慢。
换IO 用8205 8300 8305 慢上慢一点。安全。

网友:
旋转柔和风·就是让出来的有温度的气流均匀的吹在芯片上·
这个工具应该来说·
比用普通风枪可能温度上来的慢点·
但是受热体的受热温度均匀·
不易吹坏芯片·

网友(2009-10-22):
我刚买了852D在基地买的,是不是植球还要个83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