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A高级电焊台

楼主(2009-01-03):
淘宝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7a509a24e954.jhtml

AT936A防静电恒温焊台

安泰信AT936恒温焊台,专业防静电设计,升温比936快,烙铁芯采用进口发热材料制作。

请注意936系列恒温焊台的区别:

价格上 936A>936>936B 性能当然也是有如此,请各位顾客看仔细再出手。

本店为安泰信签约经销商,936系列焊台全部大量现货供应,可来我们实体店挑选。

实体店地址:杭州市文三路华门世家C座2单元301

特点:

● 手柄特别轻巧,长时间使用绝不感疲劳。

● 发热体采用进口耐温材料配先进工艺制成,寿命长,更换发热体成本低。

● 发热体使用低压直流供电,保证了防静电、无漏电、无干扰。

● 独特的温度锁定装置。防止人员滥调温度。

● 分体式设计,摆放容易。

● 200℃ ~ 480℃温度设定,温控稳定,准确。

● 焊咀(烙铁头)与国际品牌共同,并根据用户不同工作条件,可选配各焊咀。

● 焊台采用导电性材料制成,做到真正的防静电。

规格:

功率消耗: 7 0 W

焊台输入电压:AC 220V

焊台输出电压(即发热元件用) :DC直流低压

控温范围:200 ~480 ℃

焊咀与接地间电位:0.5mV以下

标准烙铁头:900M

功能:

整部焊台采用导电性材料制成,专为防止静电和清洁室内环境而设计(E.S.D)。
发热体采用进口耐温材料配先进工艺制成,寿命长。
发热体采用低压供电,保证了防静电、无漏电、无干扰。
200 ~480 ℃温度设定,温度控制稳定、准确。
快速升温,适用于低温焊接及无铅焊接。
手柄特别轻巧,长时间使用无疲劳感。
发热体的主电源完全隔离电网。
烙铁部分以5P航空接头和耐高温防静电的矽橡胶(硅胶)电缆与控温头连接。
独特的温度锁定装置,防止人员滥调温度。
分体式设计,摆放方便。
有普通型、数显型二种,适合不同的工作需要。

网友:
传张图片更直观些

网友(2009-02-18):
一 口 价: 260.00元 ????

网友:
936 是采用的进口发热芯。属于AT的恒温烙铁中专业的一款。

网友:
请问 安泰信 936A 比 安泰信 936 好在那些地方? 重量有差别么?

网友:
重量比较明显的有差别的,呵呵

网友:
请问铬铁的线是不是不怕烧坏的那种?白光的线就不会怕烧坏,有不会烧坏的线的安泰信恒温焊台吗?白光的太贵了.

网友:
请问发热芯是白光的吗?

网友:
$$$买个   不知道 选936  还是936A    请懂行的朋友 说说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 很不错,最好能买个好的头子, 我以前用的936 不到3个月就坏了。

网友(2009-03-22):
请问铬铁的线是不是不怕烧坏的那种?

是的,高温防烫的线。 AT936 的也是这种。

网友:
我的就是在论坛的淘宝店上买的安泰信AT936A,我原来用白光936的,现在不在我这了,只好买一个了,想着白光936都差不多十年前的产品了,现在国产的应该差不多赶上了吧。货到一看,做工很不错的,国产中真的算好的了,印板用的是玻纤板,焊接好,元件安装较整齐(大多数国产货都是东倒西歪的,理由是不影性能,观念问题!没办法,呵呵!),变压器硅钢片叠厚比AT936B厚很多的(功率大),且是不同的硅钢片,温控电路完全不同的。硅钢片好象比AT936也要厚一点点(或者差不多),温控电路与AT936近似,但AT936发热芯是经4颗二极管全桥整流后供电的(不知后来的产品有没有改,发热芯工作时二极管有约2、3W的功率损耗),AT936A是没有二极管整流的,和AT936一样都是间歇取样发热芯的热阻来控温的,发热芯看不出来是否进口的,做工很一般,倒是原配的烙铁头(尖头),尽管上面打印有模糊的ATXXX,但从做工和使用效果来看很可能是进口的,至少也是个好头,只可惜是尖头,我同时买有安泰信的几个原装头,对比之下有明显差距的。致于使用效果,还不错,不过比起白光936还是有差距的,加热和回热速度明显不如白光的。不幸的是,焊台刚到就碰上要给几个路由器升级内存,都是全新的行货采用无铅焊接的,焊内存的接地脚时(连大面积铜箔),360度很难熔锡,焊点起毛起渣(小焊点没事,用的是马蹄头),调到400度时免强可焊,但烙铁头快速氧化,很快就难粘锡了。不过它必竟不是设计来供无铅焊的,有点免为其难了,相信白光936也是无法对付的!已经算很好的了,即使它没能赶上白光936。有鉴于此,立马订了一台德国埃沙ERSA i-con OIC1100A 无铅焊台,不然的话遇到无铅焊难搞。这个焊台据称是9秒升到350度,待机温度升到350度只需3秒,这个是可单独换头的,白光无铅焊台的是头、芯一体的,只能一块换,不过不是涡流的,好象国产涡流的也无法达到这个加热和回温速度的,我认为不必管他是涡流的还是电阻式的,只要加热和回热速度能够快就好,条条大道通罗马,管他怎么走!况且,简单的电阻加热的比相对复杂的变频电路来说,说不定可靠性要好呢!我的白光936和白光850都用了9年了,什么都没坏过,只换过烙铁头。

网友(2009-04-21):
手上有个全新白光936电焊台,想要的给个价

网友:
请问安泰信936A焊台比AT969A焊台贵70元到底好在哪里?本人看中AT969A的不锈钢发热芯,这种发热芯应该比较耐用吧?AT969A的不锈钢发热芯是进口的吗?AT969A焊台400度以上的温度控制准不准确的?烙铁架是全铁的吗?AT969A焊台可以使用安泰信的936手柄吗?

网友:
这些东西我都用过,我说话可能最有权威。02年买了安泰信936A或许在上海修主板里面我是第一个用936的人。当时修主板的人都是外热式电烙铁加一把焊朔风枪,烙铁头用钳子钳弯来用。当时买936是为了焊笔记本的屏线买的。因为它可以调温。当时买了936A+白光K头 420块。一直用到前年。换过手柄。后来为了增加工具,还是买了安泰信的936和936B,936B不用说了,120块的东西架子还是塑料的。936芯子和936A一样,就是晚上使用的时候会随着加热的时候变压器发出吱吱响。或许是936变压器没有936a的好。东西也没有936A重。这东西我用了没有到3个月,就转让给论坛上亿兄弟。100元前年7月的时候柯达相机厂换烙铁。就把维修部40台白光936处理。我拿了6把回来。草,进口的东西就是好。回温速度快。其中一把不发热,以为是发热芯坏了。谁知买回发热芯回来拆开看,是温度过高以后焊接在发热芯的焊锡化了。3月金融危机到来,我又弄到了一台快克203H感觉升温蛮快的毕竟90W的玩意。焊无铅的时候温度落差最大有35度。反应还是慢了点。后来把变压器改大以后好多了。ERSA i-con OIC1100A 这东西不要说了,价格贵。白光951的也非常好。我的结论是电阻式发热用的是可控硅控温速度要快。可以说如果白光936也是90W的话不会输给快克203H。高频涡流的瓶颈在于控制用的场效应管会有负温系数。散热要好,最好多管并联会有更好的功效

网友(2009-06-06):
这里的报价是普通型的还是数显的?数显的是多少钱???

网友:
普通型 的要260是不是有点贵呢

网友:
敬请斑主回复一下:

前两天我在贵官方指定的淘宝买了一把936A的烙铁,客服态度很好!还额外赠送了一个刀头,收到货后也甚是喜欢。做功:标准,份量实足,100分制的话,936A我打90--95分!

但在随着逐渐使用有一个问题:一打开烙铁的前10秒手柄就会发出兹兹声,而且握在手里都能感觉出里边有东西在动。。。。。。。汗,拧开手柄后发现发热芯的顶端已经暴露开了,它好像有个小圆形---是热电偶吧!!(1)发热芯与普通的936是否通用?----普通936的发热芯是4根引线,貌似两根供电2根温控?可是AT936A的发热芯却只有2根引线红和蓝(当时客服和我说:明明是通用的,可是我发现根本就安不进去,天太热,汗一下)

(2)。。。。。我之所以买936A是因为我手里有一大堆936发热芯和刀头,可是发现AT936的发热芯要比普通的936发热芯要细一点(我试着插,可是用来封拧的那个固定发热芯的就是穿不过去,就是细那么一点。。。。)--------------->它俩的发热芯真的不通用?那AT936A的发热芯的爱坏吗?平均寿命如何?它的发热芯贵吗?
点太背了!!现在我的这个发热芯已经不加热了,手里一堆的活。。。。想哭,手里有一堆的发热芯却也用不上。。。。。多少有点后悔了。。。。

敬请斑主回复一下。。。麻烦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1)936A 的有没有数显?------就是在936A至少是同等质量或者更好的前提下,有没有带数显的?那它们型号是??

(2)能不能推荐一款75和90W的烙铁,要求:可以对付无铅!质量棒实(地道,扎实,经久耐用!!!),数显(因为看着方便啊!)

请使用过或者知情的师傅推荐一下,感激!

网友:
回楼上的,936A  无数显。同档次产品可以考虑969D,数显,带自动休眠功能,不锈钢发热芯。

90W 无铅烙铁,考虑安泰信。 AT306H,90W 高频无铅,全金属外壳,耗材便宜,这个是没有数显的,报价 620元。数显的型号是AT306DH,不过不推荐,多了一个数显,价格高了不少 报价 820元。

网友:
敬请斑主回复一下:

前两天我在贵官方指定的淘宝买了一把936A的烙铁,客服态度很好!还额外赠送了一个刀头,收到货后也甚是喜欢。做功:标准,份量实足,100分制的话,936A我打90--95分!

但在随着逐渐使用有一 ...
引用 网友A:

936A 的发热芯是只有2根线的,和其他的不通用。发热芯质保3个月,外观不要有破损。若是没有破损的话,你跟我们客服联系一下,我们给你发一根过去,运费是我们负责的。

936A 的发热芯是极少损坏的,我们到现在位置,销售出的发热芯都很少,我们维修部有十多台AT烙铁,用了七八个月了,到现在换过2个发热芯。

加电后的滋滋声音,是电流的响声,我们维修部有1台AT936 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不影响任何使用。 这个焊台是保修一年的,你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远握,拥抱

嗯,知道了。谢谢老大

网友(2009-07-22):
高级货呀数显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