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204r电焊台

楼主(2009-01-03):
AT204r电焊台

报价:450元
专为无铅焊接设计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220V/110V

频 率:50Hz/60Hz

输出电压:26VAC

温度范围:200℃~480℃

温度稳定度:±3℃(空载)

功 率:80W

烙铁咀对地阻抗:<2Ω

烙铁咀对地电压:5mV

功能:

1.烙铁嘴与发热芯一体化,回热极快,特别适合无铅焊接

2.升温迅速,温度稳定,最高可达500℃

3.功率充沛80W,并随焊点大小变化而变化

4.分体式设计,容易摆放,可随意组合

5.手柄轻巧,长时间使用不感疲劳

6.发热体低压供电,无漏电无高频干扰

7.防静电效果好,烙铁头漏电压<0.5mv

8.烙铁架封闭式设计,防止被烫伤。

9.烙铁嘴可根据客户需要随意更换

10.20分钟不使用,自动休眠,节省能源。

11.外形美观,使用方便.

网友(2009-03-06):
什么情况下会用到无铅的呢?修主版会用到吗?

网友:
不错,我的也是

网友(2009-07-02):
陈哥:

    我想买,咨询下:

(1)204R ,208DR和 306H 哪款寿命更长,哪款焊无铅时更OK!
(2)另外,上述3种,它们的耗材的价格呢?(比如所配套的刀头价格?若是高频涡流那还是否有发热芯及价格?)

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2010-01-27):
价格还行,就是不知道烙铁头一个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