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205普通热风枪

楼主(2009-01-03):
【产品特点】

1、正确分析了热风设备对电路板的加热过程,不会损坏元器件
  普通850焊台,更多地是针对体积较小的分立表面贴片元器件的焊接设计,风量小,温度比较高,出风口小风速高,局部加热效果明显,加热功率小。在电路板的升温过程中,为了满足温度的要求,必须高焊接部位吹更高温度的热风才可以,而高温易使元器件损坏,局部过热更容易使多层的PCB变形或起泡;
  8205、8305热风焊台设计为大气流低温加热方式,可以用更大的气流更低的温度对电路板加热,并且出风口大风速低,加热范围广,电路板受热更均匀,作为加热中心的元器件受热温度低,焊锡的溶点温度基本上与风嘴的温度接近,即使不抬起风嘴,电路板和元器件也不易发生过热损坏。

2、采用柔和旋转风,均匀加热,更好保护元器件
  传统850焊台,为了获得更大的范围的加热效果,总是将风嘴拆掉,用加热手柄直接对IC表面加热,而且还要配合摇晃手柄使IC均匀受热,由于加热范围小,IC会通过周围的PCB不停散热,所以要求使用较高的温度和较长的加热时间。尽管如此,如果手眼不到位,拆卸IC时,还是容易使IC受热不均匀而断脚,或把元件烧糊。
  8205、8305热风焊台采用独特的“柔和旋转风”,对IC的表面及侧面立体加热,同时旋转风在IC的四周形成温度逐级递减的保护热气流,防止IC向四周散发热量,更好地保护了IC,使底部封胶的BGA、IC的拆卸成功率大大提高

AT8205
性能指标:
电源电压:110/220V  AC
功率消耗:1200W
风扇:柔和旋转风
容量:400L/min(最高)
热空气温度: 100℃~450℃
外形尺寸:190(W)×65(H)×245(D)mm    重量:2.5Kg
【特点】
升温迅速,定温方便,风口温度精确稳定、不受出风量影响。

完美的待机节点功能,只要竖立热风枪,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关闭加热,不论风设定几档,将有微风送出,冷却发热体和风头,延长机器使用寿命,拿起风枪又自动进入上次设定状态。
使用优质高速电机均匀加热,柔和旋转风,更好保护元器件使风口热量分布均匀,热功率动态范围大。

防静电设计,不会损坏PCB板
不需接触焊点的焊接方式可免除零件位移及热冲击。
能大幅度调节空气量及温度,可焊接QFP及SOP型IC。
采用进口发热丝,喷嘴与国际接轨。

淘宝购买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7ea857412bd8e037b2c39f5eadee330.jhtml

网友:
我很早就买了一部安泰信8205,可是给我用摔坏了,风嘴里面发红,不能控制。给我拆开后上网找图纸可到处找不到,现接线有点忘了。如果要动手我也可以修,就是没电路图,不知客服小陈能发个给我吗?

网友(2009-02-12):
吹塑料还挺好的

网友:
昨天我还买了一个,我军

网友(2009-03-21):
8205用来加焊CPU座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2009-04-21):
请/问8205手柄里面的热电偶是啥型号的?
是K型?
还是E型?

网友(2009-08-09):
如果我平时要拆焊表贴电阻电容,偶然也要拆焊FP-100B(约20X20mm,100个引脚)芯片,应该买852D还是8205?谢谢。

网友:
我就有一个,现在用起来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用起来还挺好的,我用了一年多了,也挺耐用的,修主板必备啊

网友:
性价比还是不错滴

网友:
现在好像是降价了。

网友:
网上有吗,我们这问了一下要300多,

网友(2009-10-19):
安泰信8205  我一直在用,已经快5 年了,很好用的,我喜欢,换南桥小菜一碟,换北桥必须加预热台,不然一定挂,搞无铅焊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价格很好啊,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2009-11-23):
我开始用的是8205,噪音太大,换成850了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听朋友说用着不错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听朋友说用着不错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AT8205热风枪适合做简单的BGA加焊和一些多引脚芯片的焊接。

鉴于以上两点你是可以考虑购买的!

目前这款机器现价:220元一台!

更多安泰信机器可到基地淘宝店选购http://cnfix.taobao.com/

网友:
我准备入手一个,但是不知道,该多少度能把 北桥 弄下来,多少度 在把北桥弄上去,听说还要买个预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