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 不跑码(以解决)

楼主(2009-01-03):
intel 915开机不跑码,查无内存供电,仔细看时,发现内存供电场管并无烧毁痕迹,但旁边有两个小锡球,于是更换哪两个场管,故障排除。但是,那两个锡球怎么来的呢,难道有那么高的温度吗,把焊锡融化,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锡球,高手指点、指点。
Intel

网友:
我见过很多回,烧过的主板焊点下面都会有锡球冒出来。
可能是内存短路,瞬间电流过大吧。
一般看到这样的板子,我都是拿在手上就换的。

网友(2010-02-22):
我原来也见过供电管旁有小锡球,刚开始我以为是做桥用的小锡球掉到上面了,可用镊子碰碰不能动才知道是mos管下冒出来的,估计是温度高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