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显卡重做全过程和求助中(已解决)

楼主(2009-01-03):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A6TC.故障是:开机正常.外接正常.屏幕为管亮但是无显..据客户说在坏之前,屏幕上出现4个华面的标志之后,再也无显.但是能听到开关机的声音,外接一切正常.
    我想是显卡虚焊了.所以我就拿下来重做了.以下是我做的时候的全部照片.但是我做过以后和原来的故障一样.我也量了一下屏上的供电有3.3V.时钟我也用示波器量过了有波型..但就是不亮.所以我想请大家给我支个招.
   我个人认为,是显卡的芯片的问题.芯片定货中...修好了告诉大家结果.
修复结果:是屏坏了.之前由于我手里没有15的宽屏,所以我就用通用板点了一下屏.没有问题,今天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手里正好有一个客户的笔记本在我这里,所以我接上一看OK了,真是晕了.看来是不显卡的问题了.希望大家以后注意了.这回可把我害惨了...做了两次显卡,三次北桥.大家以后可别像我这样了...到现在没有明白为什么它的屏用在它的机器上点不亮,用液晶通用板我就能点亮.....期待高手出来说一下...我自己也晕了....

网友:
你把那四颗显存做下撒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接正常 怎么会是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据客户说,有花的现象,出现4个华硕的标志............希望大家给我支个招.或者谁有电路图,让我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外接正常 按白屏处理吧  查LVDS电路和屏

网友:
一有BGA就喜欢乱搞!跟我一样

网友:
外接正常,不会是显卡吧?查下屏线和屏,找个板点下屏

网友:
确实是显卡问题,有一次我修一台华硕的花屏的机子,第一显卡没做好就出现过四分屏的现象。重做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屏我已确定没有问题/.我已经拿通用板点过,因为我也修液晶/.要说屏线有问题?我量了屏线上的3.3V和时钟都正常.都是1.4V左右.我现在只能是怀疑显卡的问题了.希望大家谁有电路图给我一份,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不过我劝你要买片全新的作上,不要用他这个了,我前些天有片W7J的机器,也是外接有显,单屏白屏,由于我没有BGA机和显卡,所以就给客户换了个板子,也就好了.

网友:
不应该是显卡问题。手头有屏的话换了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我已经测过了....没有问题的,我也修液晶的,我用通用板试过了,

网友:
只73 还是7400的显卡 吧? 看故障描述可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换后如果还没好就要检查是否你做显卡的时候掉东西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 显存的故障。

网友:
如果 LCD 测试过了,显卡坏的机会最大.(显存最好不要轻易弄,比较麻烦)  我认为显卡后面的那些按键 没有必要取下来的,这种按键能耐温300度以上的。。

网友:
同意显卡故障的观点!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了屏那头的所有数据和时钟吗

网友:
我都测过了.......时钟和3.3V的供电都有的,芯片明天就到了.到时候焊上去了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是屏的问题.但是屏我用液晶通用板点亮是好的.

网友(2009-02-11):
楼主,我个人估计,有可能是你屏上面的ROM芯片坏了.你用通用板是不会去读取上面的资料的,但是装在本本上要读的...具体还是你自己看看屏接口上面有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还好把问题解决了,上次修个A6000显示乱码,该杀都杀了,该修都修了,结果是CPU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CPU有故障能点亮机器就是显示乱码,都晕死我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了,屏灯管是亮的,就是没有显示,不是白屏,外接也正常,屏拆下用通用板点也正常,换个屏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上的没看清楚维修过程,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