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LG-45Z主板不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01-03):
945GZ+82801GB+8712 IXS
不上电测3。3VSB对地,5VSB对地值只有15,1。5V对地,割线北桥一端对地值49,换了82801GB,可以上电,供电时钟正常不复位,再测1。5V对地值38,再次更换南桥,故障依旧。换IO,下网卡无效,除了北桥,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有修过此板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南桥焊不好也会影响复位  比如板子走形了 底板氧化严重   都有可能  abit的主板由一个开机复位芯片  你查一下该芯片  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