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9-01-03):
今天碰到一块杂牌的845PE板,报的故障是按开机按钮不开机。先测量了电源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现象。强行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加电。IO为83627HF-W,测量开机针上电压为5V正常,到io68脚线路正常,然后测量绿线到io72脚也正常,于是怀疑IO有问题,先换了IO,发现故障依旧。继续查发现如果强行加电后短接开关针关机后,再开机可以正常触发,但是如果直接断电关机的话再开机则不能加电。有时如果按压主板也可以正常触发。于是怀疑桥,CPU座等虚焊,加焊后故障依旧,又仔细阅读老孙的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才想起来忘了查南桥的3VSB电压,发现待机状态只有1.14V,于是跑线路,(杂牌的板子,在南桥附近竟然没有1117),在内存旁边有个LM324和一个三极管组成的待机电路。其待机输出电压只有1.14V,如果加电后关机,则其输出电压有2.8V多,怪不的有上述奇怪现象,将这个三极管加焊了一下,再测电压值正常,故障解决。附:由于是新手,排查故障时头脑中还未有清晰思路,没有一步一步来,才走了弯路,老孙写的书真是好,一定要仔细研读才是!

网友:
是的 杂牌就是难修呀    我今天也遇见一块和你的板子一样的毛病无3.3V电压 我是一顿跑线路最后跑到IDE和电源线接口那里LM358下面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换后OK      大概位置是主板竖起  电源接口在主板三分之一左右  左下角是IDE接口   电源接口下面是LM324  下面是LM358      下面紧挨着358的一小三极管就是3.3V电压输出管     希望能给同行有所帮助节省些维修时间

网友:
可能是虚焊

网友:
同感。时好时不好最难搞。常跑线跑得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