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的作用(转贴自台湾液晶网站)

楼主(2009-01-03):
0歐姆電阻作用
A*類比地和數位地單點接地*
只要是地,最終都要接到一起,然後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壓差,容易累積電荷,造成靜電。地是參考0 電位,所有電壓都是參考地得出的,地的標準要一致,故各種地應短接在一起。人們認為大地能夠吸收所有電荷,始終維持穩定,是最終的地參考點。雖然有些板子沒有接大地,但發電廠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電源最終還是會返回發電廠入地。
如果把類比地和數位地大面積直接相連,會導致互相干擾。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種方法解決此問題︰1、用磁珠連接;2、用電容連接;3、用電感連接;4、用0 歐姆電阻連接。
磁珠的等效電路相當於帶阻限波器,只對某個頻點的雜訊有顯著抑制作用,使用時需要預先估計雜訊頻率,以便選用適當型號。對於頻率不確定或無法預知的情況,磁珠不合。電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電感體積大,雜散參數多,不穩定。0 歐姆電阻相當於很窄的電流通路,能夠有效地限制環路電流,使雜訊得到抑制。電阻在所有頻帶上都有衰減作用(0 歐電阻也有阻抗),這點比磁珠強。

B*跨接時用於電流回路*
當分割電地平面後,造成信號最短回流路徑斷裂,此時,信號回路不得不繞道,形成很大的環路面積,電場和磁場的影響就變強了,容易干擾/被干擾。在分割區上跨接0 歐姆電阻,可以提供較短的回流路徑,減小干擾。

C*配置電路*
一般,產品上不要出現跳線和DIP開關。有時用戶會亂動設定,易引起誤會,為了減少維護費用,應用0 歐姆電阻代替跳線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線在高頻時相當於天線,用貼片電阻效果好。*其他用途* 布線時跨線調試/測試用,臨時取代其他貼片器件作為溫度補償器件更多時候是出於EMC 對策的需要。另外,0 歐姆電阻比埋孔的寄生電感小,而且埋孔還會影響地平面(因為要挖孔)

网友:
想不到0欧电阻还有这个作用。

网友:
一般,產品上不要出現跳線和DIP開關。有時用戶會亂動設定,易引起誤會,為了減少維護費用,應用0 歐姆電阻代替跳線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線在高頻時相當於天線,用貼片電阻效果好。

这个经典。设计PCB时要注意的事项又多了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