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SP-300PP电源不能启动,有吱吱声!绿线有3.6V

楼主(2009-01-03):
二手电源。
电源

网友:
查变压器后的整流管是否有损坏的?打各供电端的对地阻值?

网友:
绿线有3.6V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正常,并且有吱吱响,说明主电源也工作,主要查两主电源管的集电极--发射极的电压是否相同,相同的话证明电源输出有短路,重点查整流管和电容.不相同的话就要查激励部分的两推动管的基极电压是否相同,不同的要查其外围电路的494了.

网友:
我的一块多彩电源也是同样毛病,有空照楼上说的拆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