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SE 跑0F20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1-03):
我有一块华硕P4P800 SE 跑0F20 请高手指点
测CPU主供电1.85V
华硕

网友:
是华硕865的?
先看看有无短路。有复位没有?
若没有复位。这板爱烧的是AGP供电,此时会有南桥发烫的现象。相较而言内存供电坏得不多。
若是有复位,看看是不是CPU座虚焊。

网友:
是华硕865 但是我有时能点亮 有时就点不亮
测量AGP供电的场管电压均正常 不解~~
G:2.45V D:1.59 V S:3.5V
[
]

网友:
CPU座虚焊 加焊一下

网友:
对了 我在AGP插槽附近看到标有9915H的场效应管样的 请问是不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电压似乎不正常
能用9916H代换吗??
找到了一个坛子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9336-1-1.html
[
]

网友:
我实在是没思路了 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多多详细指点
有是能开机 大多数时候跑DF20就停住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事,或有短线

网友:
现在研究到现在 发现一插上键盘 就会跑0F20 如果不插上键盘 一切OK,
当插上键盘跑到0F20后,按F1就会跑过 请高手指点下一步如何做??

网友(2009-02-18):
是一开始就是这个码还是有跳动,没跳就当00

网友:
代码有时候是乱的,你看看内存显卡供电正常不。这是常风问题

网友:
可能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