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联想旭日125B加电不显,电流1。05A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09-01-03):
旭日125B加电不显,是流1。05A有复位,不跑码,3V5V都有,CPU1。2V北桥1。1内存1。8,电流从0。63上到1。0几到1。07就不动了我还查哪里谢谢请师夫们指点
已搞定,是我们老师给出的主意,打阻值了,U的,内存的,PCI的,都正常,电压也都上来了,就是不跑码,有复位,压南北桥也不跑码,压U座也不跑码,我师夫说加焊下北桥,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是北桥问题了,没法办了,最后一试,用了我自己做的土炮也是师夫教做的土炮,加焊了下北桥,上电试机跑码了,很是高兴了,谢谢师夫根大家的的指点哦

网友:
刷bios看看,这个机器的bios容易坏

网友:
刷了不行,还是一样帮障

网友:
哪位大师帮我提供点解决方案啊

网友:
北桥压压看。上次我看到其它的机子也是这个电流。焊北桥就搞定了。请供参考。

网友:
不能沉下去啊,大师们出点高找吧

网友:
感觉不是那么容易的问题了啊,期待!

网友:
在次顶起,故障上为解决,请高手给出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刷bios看看,这个机器的bios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