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遇到过这样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1-03):
华硕P4P800-X主板,USB口插移动硬盘和优盘正常,但插USB鼠标和键盘却认不到,键盘鼠标在别的机器上使用是好的,能给个解释吗?谢谢!

网友:
usb键盘有些在要CMOS开启

网友:
BIOS程序设置中USB2.0的功能是开启的。但就是用不成USB的鼠标,PS/2接口的鼠标可以使用。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只能说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你可以测一下USB的-D +D的对地阻值应该在600左右,VDD对地阻值应该在380
方法查周边电路,刷BIOS,换SB

网友:
有的主板在BIOS有设定的,只有允许USB的鼠标键盘才能用。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在按新诚达版主的方法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