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BM T30空格键和键盘右下角的上下左右那四个带箭头的键不能用

楼主(2009-01-03):
IBM T30空格键和键盘右下角的上下左右那四个键不能用,换了个好的键盘还是不能用,把我这个键盘换到同事的T30机子上,键盘所有键使用正常,确定问题在主板上,不知道什么地方出现了故障!!求助!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键盘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键盘控制芯片H8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望高手指教!

网友:
顶啊 ,没有人指点下思路啊 !!!

网友:
经过仔细研究图纸,故障已经解决,I/O的第110脚到键盘接口的第27脚之间断线了,飞线连接问题解决!!

网友(2009-04-18):
仔细能看出断线的地方吗?还是非得用图纸

网友:
量键盘接口的阻抗应该会量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