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B亮机20秒左右

楼主(2009-01-03):
开机20秒左右,黑屏了。电源指示灯正常,关闭再开,又可以坚持20秒左右。

拆机没发现故障,电容、管子都正常。

求个思路。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确定故障点.

网友:
要分清楚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一般是高压板故障。黑屏一般是电源故障。

网友:
在不行的情况就换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这是唯冠代工的板子,出现这种情况,以前多修过,有两种原因:
1、高压板,经代换灯管后故障依旧,请根换电源次级的六个电容和高压板部分的两个滤波电容,有时虽然表面没鼓,但换后90%能好。
2、当然的灯管了,这种屏多是奇美的,上面一组灯管易老化,引起高压板输出电流不平衡而保护。两组灯管全坏的不多
  更换灯管后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 ,......高压和..灯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保护 ,,,你看你的板子上...PWM芯片,....是什么型号把保护对地就行了....然后让它考机.........考半小时左短电去摸摸升压变压器看看,,,,,,,,,,,,此板好像 ...

明显这个是晶冠代工的机器,问题应该在高压电路或者灯管上,建议先外挂灯管看看是否原机灯管平衡保护了~~~~~~~~

网友(2009-06-18):
要分清楚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一般是高压板故障。黑屏一般是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