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这个区发贴,说个DELL D600不上电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9-01-03):
接手一台DELL D600,客户说,推一下电源口才能通电,但在我手是死活都不上电,没多问,报个180接了下来.
这机器曾维修过
接维修电源,待机0.01,灯一个也没闪.按下开机,电流有轻微摆动
拆到祼板,发现几个门电路动过,网卡芯片,还有MAX1632也动过.

目测D108,已经烧爆,L77已烧成灰.说明PS_ID曾被串入19V造成.更换D108和L77后试机,仍然没反应,这个PS_ID经D108进入IO 47N254,一懒之下先换了IO,还是一样的现像.无耐还是慢慢测,测开关有5V,按下开关也被拉低,测RP8的3V也在按下电源开关时拉低,证明接口无虚焊.
这个板待机是无3V和5V的,测1632的7脚,在按下开关时电压没有上来,查外接电路,发现是一个7432的4脚短路,表测对地只有50欧,换!但是换后电压还是没有上来,测U73的1脚2脚,在按下开关时都有5V,但4脚还是低电平,把1632的7脚挑开,电压上来了,把1632换掉,OK!

顺便把电源接口也换掉了,这东西N难找.....180落袋.

网友:
看着比较吃力。。。。。

网友:
有点矛盾~呵呵~

网友A:
"测RP8的3V也在按下电源开关时拉低,证明接口无虚焊."

不知楼主是证明哪个接口无虚焊?.RP8好像是给扩展呜的信号提供上拉电位的.

网友:
收费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RP8的3V也在按下电源开关时拉低,证明接口无虚焊."

不知楼主是证明哪个接口无虚焊?.RP8好像是给扩展呜的信号提供上拉电位的.

证明主板跟开机按纽所在的小板接口无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拜读了文章。我的机器目前是能正常开机,但不充电CPU降频。BOIS里2个电池都是0%,没有AC电源适配器65W的显示。
经查发现电源适配器的中心针有19.5V的电压,目测是输出线在适配器的根部扭曲造成中心针和正极短路了,经处理后,正极是19.5V,中心针有一点电压0.几伏的显示。但开机还是老样子,也是你所处理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读了文章。我的机器目前是能正常开机,但不充电CPU降频。BOIS里2个电池都是0%,没有AC电源适配器65W的显示。
经查发现电源适配器的中心针有19.5V的电压,目测是输出线在适配器的根部扭曲造成中心针和正极短路了, ...

是的,我在你的贴子里回复了,具体最好兄弟你自己下个图看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自己能换IO吗?那是个什么芯片,多少管脚呀?

网友:
希望LZ能再说的详细一点 最好配上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自己能换IO吗?那是个什么芯片,多少管脚呀?

那个是47N254,BGA封装的,管脚数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方法测试IO是否坏了呢?但是D108的1.3脚烧通了,估计IO够呛了吧?

网友:
扬帆电脑,不错嘛。。。呵呵。希望可以继续为我们多发点实例咯。。。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把电源插头插到串口上去了,为什么不先拆掉1632呢?我没BGA设备,所以总是先搞外围,确认只剩BAG了,再拿去找人整下BA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读了文章。我的机器目前是能正常开机,但不充电CPU降频。BOIS里2个电池都是0%,没有AC电源适配器65W的显示。
经查发现电源适配器的中心针有19.5V的电压,目测是输出线在适配器的根部扭曲造成中心针和正极短路了, ...

DELL的机器,是要用原机适配器的,中心针,正常电压,好像是7V多,它是给主板信号的,你的机器,就是适配器坏了,换一个,就OK,
虽然我不会修,但是看了论坛里的文章,就知道了,噶噶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能以为是电源接口脱焊,只报了180.这么多问题,380都不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可没有那么简单的呀。电源适配器有问题就会损坏主板的充电电路的,现在就是换了适配器也还是老样子,主板上的元件已经被烧坏了,只能像天地漂流师父那样修理主板才行了!

网友:
我提议天地飘流你得将价说高点啊,这种别人修过的机子最少也得一个260以上,你首先也没拆过机子,看过别人客人是修过也不会与你说别人修过的,你得一来将价说得高点,这样子你修才不吃亏啊,你的IO看来备件多,这样子我们维修本本技术人员出不了2年就个个喝西北风去了。

网友:
那个是47N254,BGA封装的,管脚数不知道
引用 楼主:

高人啊....小弟的D600也坏掉了,开机无反应,但是主板的开机指示灯会闪,估计也是IO坏了,能告诉一下47N254大体位置么,能自己买件自己换么?谢谢了。

网友:
我估计IO是自己换不了的,需要专门的设备BGA吧!管脚很多的。

网友:
今天电池在别的机器上充了4个多小时,电池上的指示灯全亮了,充满了。装到我的机器上,BOIS里电池显示100%,但一会就0%.有短路的地方了吧?机器上的电池灯也变成桔红色的了,接着就自动关机了!再检查电池上的指示灯就亮一个了,也就是说用电池启动机器不行,只能用电源适配器。看来主板除了D108,L77损坏,IO也够呛了吧?

网友(2009-02-02):
最近用别人的机器把电池充了4个多小时充满了。装到我的机器上不插电源适配器,用电池启动机器,BOIS电源选项显示电池100%,但一会就0%,接着自动关机了。再次用电池启动,电源灯成桔红色,还没有进到桌面就自动关机了!检测电池上检测灯只有1个亮闪。主板充电电路有短路了吗?
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正常,就是不充电,D108短路L77烧断,不知IO是否损坏。

网友:
插上电源适配器不开机的情况下,再查主板的IO芯片LPC47N254接D108的1脚有3.3V的电压,能证明IO没有损坏吗?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是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