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安装显卡驱动后开机掉电

楼主(2009-01-03):
一台T41机器,安全模式正常,安装官网下载的驱动后,重新启动时在滚动条部分即发生掉电情况。不知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谁遇到过,想换显卡试,但要BGA,而且CPU,北桥都是挨在一起的,怕做坏了,这里问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检测下。

网友:
肯定要换显卡的..

网友:
显卡挂了,要做BGA了

网友:
来个高手解答下啊,好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啊

网友:
今天重做了显卡,故障依旧。不知还能再做什么

网友:
量一下显卡供电的电压有没有偏低

网友:
这款机子的显卡不好做,把北桥也拿下来从做,怕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