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本只需25分钟的植球座

楼主(2009-01-03):
如图,工具:角磨机一个,界刀一把.成本:基本为零,只需花你25分钟.
试用好多次了,非常方便

放上南桥拖焊,再也不用双面胶了,植球也方便.

网友:
支持DIY精神!有空我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
但是换一个大小不一样的桥不就没戏啦,不可能一直做这种南桥啊

网友:
看起来那么象菜板子,还有刀!就差快肉了
呵呵

网友:
LZ下面是铁板吗?

网友A:
是小木条拼板芯,外面各贴一层三合板面子的板子.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过去我玩做家具,太熟悉了.我想不会看错.其实就是木板了.

网友:
大芯板是木材行业的名字,家具图纸上叫细木工板.不讨论这个了,反正就是木板上挖个能芯片的坑.方便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小木条拼板芯,外面各贴一层三合板面子的板子.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过去我玩做家具,太熟悉了.我想不会看错.其实就是木板了.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木工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小木条拼板芯,外面各贴一层三合板面子的板子.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过去我玩做家具,太熟悉了.我想不会看错.其实就是木板了.

我们这里叫夹板

网友:
做BGA一般带网吹还是不带网吹哦

网友:
是不是从打金的学回来的。

网友:
DIY精神可嘉,但不适用

网友:
稍显粗糙,我想再能将植珠的钢网固定到上面,就很专业了。

网友:
这样不能用吧?从来没有见过!还是用BGA好点!不过太贵``谁有便宜的?麻烦通知我一声!

网友:
就怕这木头会烤着了

网友:
用普通的木板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成本低廉,很好做。赶明我也搞个。

网友:
拖焊南桥倒是很方便了,但是用钢网放上去植株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植株时是把锡珠往钢网上面撒的,多的就会到处流动了,怎么收拾?
   除非下面用个盒子接住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是用先四角植球的方法固定钢网的,就是说这个拖焊用的多点.植球时我用镊子夹南桥的,这样省不少珠子.回收的珠子也干净

网友:
好啊,四角钉上不带帽小钉子,不就把钢网固定住了,可以根据不同的bga片子多做几个,便宜好用啊

网友:
不错的方法,可以试试看。

网友(2009-02-16):
找个音箱上的磁钢,把南桥放上面,再放上网,磁铁就把网吸在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