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701显示器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付图

楼主(2009-01-03):
基本确定高压板故障,求助更换什么元气件。或直接换高压板,是换什么型号,大概多少价格。谢谢

现传上高压板图片 请各位高手帮看下怎么办

网友:
查看四只C5706,两只9024有没有击穿,高压供电的保险有没有烧坏?

网友:
论坛上关于明基高压板通病的维修帖子非常多.自已去参考一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BB%F9%D2%BA%BE%A7

网友:
呵呵 故障是我在网上查的 是开机后 一两秒显示正常然后就黑屏 网上说是电压保护停止工作了 要换电容  我不是学维修的 没工具测试

网友:
你不就是想知道你的这个东西修修要多少钱么,怕被人宰了,是吧?

网友:
差不多吧 我是想自己修

网友:
我有电烙铁 没万用表 换扳子要多少钱

网友:
大概多少钱啊?100左右/

网友:
如果没有基础,最好还是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比如群里众多的维修高手。因为不懂行,在拆卸过程中就有可能造成屏损坏,而整机报废。同时,如果想自己动手维修,那么万用表的使用和电子元件的基础知识是必须要懂的。

网友:
学过电子 就是没万用表 所以想换个高压版 我已经拆开了

网友:
不懂修很麻烦啊,买四只C5706,两只9024,还有电黄电容都换

网友:
万用表都没有,你怎么测哪个元件是好还是坏呀  算了吧  送修吧

从理论到实际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
谢谢各位 我还是决定买块通用的 板子 换上试试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这种板最好是修。因这它待机时高压电路供电实测17V。
通用板设计供电电压12V。

网友:
这种板子的高压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10-03-27):
大家都真么说了,你不妨试试

网友:
去送修吧 也就100大洋啊

网友:
沒奠表要修>>>又沒維修基礎>>>送修吧

网友:
把四个高压线圈都换掉,只加焊用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