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大家探讨交流,显卡挡c1(award)

楼主(2009-01-03):
敬请大家在这发表观点对这一类现象的的卡子怎么解决得!以至于大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一致提高,修卡技术!!!!!!!!!
开机挡c1,主板bios为award bios。

前提,gpu供电正常,显存供电正常,gpu供电端对地打阻值不低于13(数字表二极管蜂鸣挡)

尽量少说不相关的话题,以免增加论坛管理人员的劳动量!!!为大家看有用帖节约时间!!

网友:
敬请大家探讨交流,显卡跑到2d停下(award)

敬请大家探讨交流,显卡跑到2d停下(award)
敬请大家在这发表观点对这一类现象的的卡子怎么解决得!以至于大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一致提高,修卡技术!!!!!!!!!
开机跑到2d停下,主板bios为award bios。

前提:gpu供电端对地打阻值不低于13(数字表二极管蜂鸣挡)

尽量少说不相关的话题,以免增加论坛管理人员的劳动量!!!为大家看有用帖节约时间!!

网友:
档C1我碰到过的是GPU空焊的,别的暂时没遇到

网友:
“你把标题改一下,不是开机档2D而是跑到2D停下”
2D的故障很多,GPU,BIOS,440的显存坏也能档2D

网友:
是PCI-E的吗?
那一定是GPU空焊

网友:
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PCI-E总线问题,导致与板上的PCI-E线路形不成传输.

网友:
这一点我认为是比较长在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还是打阻值,那些卡都和正常卡一样就是挡到c1,或2d,维修没有头绪,显存坏的、bios不正常的、GPU虚焊的这几部分站的几率应该很小,因为我这边修卡遇到这情况先测电压打阻值,然后就是换bios,加焊GPU,拆显存,修好的很少。没有什么头绪。我认为显卡和主板的数据传输上有问题,不过不知怎么解决,gpu坏还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小件坏,就不得而知了。我这边条件有限不能做bga,要有的话做个3、5次试验就知道了,例如:从新换个好的gpu,看结果就知道了。不知有没能做牺牲的老鸟!!!!呵呵
等我工具到了,一定做做实验,把结果在传到坛子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是有点语法错误
其实我前提说的也挺清楚的,主板AWard bios,是从来不会开机挡2d的。。。呵呵
还是改下吧,清楚明了!

网友(2009-02-23):
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记得原来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跑C1后到dd停下的    不知道这个和楼主说的是不是一样
后来打电话给孙老  他老人家说 PCI-E的板子自检时如果检测到总线或者总线上有问题就会这样  可能是GUP虚焊或者短路  就会导致北桥总线自检不过  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他说的话

网友(2009-12-12):
一般是内存和显卡

网友:
这个贴好啊,好长时间没修显卡了,我觉得应该在详细点分开AGP和PCI-E,甚至具体到什么芯片挡什么代码,当然前提是基本的条件都没问题,记得很早前修了一批9550好像有一些挡25(记不清具体是什么代码了),所有条件ok,但都有一个共同点gpu 3.3V阻值偏低,具体多少欧忘了,拆下gpu单测GPU还是偏低,更换gpu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