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9):
还是新手,请大家多关照!有一长城300P4-PFC损坏,打开看两个大电容鼓包,更换,再检测发现开关对管两个13009损坏,更换。然后通电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测各路电压输出正常。然后装上电源外壳,通电再试。当短接绿线与黑线时,电源发出“砰”的响声,就什么电压都没有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发出“砰”的响声,就什么电压都没有了。

那就从新拆开来 再检测 肯顶有元件损坏 先换掉。。。。。
输出部分看看有没有短路或漏电。。。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电容炸了,保险是否烧毁,开关管是否击穿

网友:
估计保险炸了....装配的时候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看一下底板在哪个位置跳火,应该在严重适中的地方,注意装盖时有没有压信电线.

网友:
补充说明

我的电源没有烧保险管,但两个高压电解电容输出端的电压有300多伏(我的万用表电压档最高250V),C1815,IN4148是好的。

网友:
查看开关管旁边的电阻和二极管,有可能是电阻和二极管坏导致电压升高,我上次修好的长城电源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已修复

休息三日,今日再用万用表检查辅助电源电路,终于发现R11(100K),R14(4.7欧),两只IN4148二极管烧了。更换元件后,接电试机,我用12V的汽车灯泡做负载接电源的12V输出,然后短接电源输出的14脚和3脚,风扇转,灯亮。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