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V星主板常见故障

楼主(2009-01-01):
MS-705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无3VSB电压        Q1        DDR2左上角MOS管3055坏

网友:
MS-706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25不显        Q46、Q47        AGP槽下方小三极管坏,AGP的A3脚阻值偏大

网友:
MS-7101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开机断电        Q50        PCI2下方MOS管45N02
不加电        Q82、Q52        V2.B 北桥右侧两个三极管(上有散热片)短路
加电掉电        Q82
自动掉电        R961(2欧姆)        CPU座左上角,且有CPU电流噪声
VGA26不显        北桥
不认SATA        BIOS设置        Integrated Peripherals →SATA Devices Configuration→On Chip Serial ATA[AUTO]
SATA进XP黑屏        刷BIOS(7101.530)
C1报警        CPU座
跑C1,无CPU电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MS-710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认USB        R272空焊        南桥左侧电阻,南桥与网卡间的TXEN信号开路

网友:
MS-7120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上CPU无CPU电压        Q8        CPU座右上角小三极管,与MS-7(15)相连

网友:
MS-7125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BGA        此板为批量BGA问题,PCIA20、A30阻值偏大
无复位        BGA        DEBUG卡单F或C0-C1循环,EC67 1.5V Dual空焊
不读内存        BGA        跑C1,BGA与DIMM槽PIN92相连点空焊
复位黑屏        BGA        BGA风扇坏,导致BGA过热受损
测不到网卡        BGA        PCI B16无PCI CLOCK
上CPU无复位断电        BGA
声卡无声        MOS管1087坏        声卡旁4脚MOS管导致5V变3V
自动断电        7313        此板为黑色白金板(Platinum),加电后几秒种自动断电,PCI4下方8脚IC坏
不能关机        R501、R284掉件        32MHZ左侧电阻
CMOS电池放电过快        R633未变更

网友:
MS-7131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无1.5V电压        MS-6+
不开机        BIOS与BIOS座接触不良
跑C1-03        Q32
        I/O
跑C1-26循环        BIOS
数码卡显示电压异常        Q27

网友:
MS-7139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加不上电        Q21        北桥右侧大MOS管50N03L
不进系统        BIOS
3.3V短路        北桥
不开机        北桥空焊        压北桥开机,重打北桥
        BIOS        数码卡乱跑或跑25
3VSB短路        南桥        自动加电无复位
不认SATA        南桥
不加电        Q53、Q54        主板右下叫小三极管,PWBTIN电压偏高将PWBTIN#由5V拉低为0。
设定后不显        北桥

网友:
MS-7140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制程
不开机        Q20        V2A 北桥左侧MOS管
插硬盘不开机        CPU座未打好        此现象是在打过CPU座后出现的        020
网灯不亮,网不通        Q48        网卡左侧MOS管电压低        7140-060
用775带灯治具测地址线全不亮        R205        V_1P5_CORE、VCCDMIPLL        7140-040

网友:
MS-7143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加电        I/O坏        居多
        Q20        3VSB电压低,先换I/O
        MS-7        3VSB电压低,先换I/O
不开机        CPU座空焊
        刷CPU座        用洗板水
5V短路        U3        电源口左侧8脚IC
内存1脚无电压        MS-6+第13脚开路        主板背面PCB断线
内存1脚电压低        Q15(W04)        MS-7左下角小三极管,影响MS-7(48)电压升高为5V
无VID电压        U3的5V输入开路        CPU座右上角8脚IC A1-90Y第4脚与旁边电阻R189(10欧姆)之间开路
网络发送接收都为0        网卡右侧一根线PCB孔不通        量网卡背面各点发现一个点阻值偏高,正常为396欧姆,此板为796欧姆,后发现PCB孔不通从背面接线后OK
26不显        C224        北桥发往C224的信号正常,C224另一端也有波形但无压降过程,拆下后发现已两半,换后OK(注:不插显卡便可量到)
全F        R64        时钟IC右上
VGA开机显示偏亮        北桥

网友:
MS-965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孔不通        多为打过BGA后导致PCB孔不通

网友:
MS-964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5VSB、5VREF_SUS短路        南桥        量南桥背面二极管D16        9642-010

网友:
MS-792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CPU座空焊        OEM主板批量性问题

网友:
MS-7506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VGA显示高亮        R323        BGA背面PCIE上方120欧姆电阻,阻止偏低
VDDA_25电压为5V        R30        CPU座架子下面左上角电阻开路,烧CPU
PCI_E和VGA不显        BIOS
网灯不闪        R126、C186、C183        网头右侧
无内存1脚电压        U7        DD2右上角8脚IC

网友:
MS-7501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无复位        U7        北桥左侧时钟短路

网友:
MS-7395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5VDIMM电压低        Q18        主板右上角        7395-010

网友:
MS-739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制程
不开机全FF        北桥空焊
不加电        32M晶振                040
无5VDRV1电压        R62        主板右上角电阻        7392-010
上CPU无CPU电压        电源IC6322                7392
上CPU数码卡显示乱码        北桥        U38第1脚和第7脚有杂波        7392-010
跑04        R359        北桥下方,MCH_VREF_A        7392-030

网友:
论坛上已经有了,你还要写就没有比要了吧

网友:
MS-7071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无CPU复位        南桥

网友:
MSI MS-710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认USB        R272空焊        南桥左侧电阻,南桥与网卡间的TXEN信号开路

网友:
MSI MS-7258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板载BIOS不开机        RN65        此板用引导卡可开机,量板上BIOS第31脚阻值偏高且无时钟,赶线后发现时钟IC旁排阻RN65开路
跑EB        内存238脚开路
无内存1脚电压        U3        V1A DDR右下W83310坏
USB打不动        南桥
14.318MHZ不起振        电源IC        无VCORE_GD电压

网友:
MSI MS-7260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BGA空焊        跑20或FF
不加电        BGA空焊        先加焊
CMOS电压低        BGA短路
Q18对地短路        BGA坏
不加电        R143、R144        I/O旁电阻
5VSB        MS-7
3VDUAL短路        U5        网卡
跑45        Y3        32M晶振不起振
跑D5        U5        网卡不上的话跑D5
上网卡烧        Q29        PCI1左上脚7313可引起不加电或加电烧网卡
跑45        Y3        32.768MHZ

网友:
MSI MS-7267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C333        CMOS跳线旁电容导致CMOS电压低
PCB背面断线        此板用酷睿2开机,H_FSBSEL0断线导致主板FSB总线无法支持133MHz外频
断线        CPU座左侧电阻R382(0欧姆)与南桥间断线(南桥背面)。南桥与CPU间信号线开路
北桥空焊        量南北桥间信号线,割线确定北桥坏
R414(短路)、R203、R189        内存1脚电压升高为1.2V,MS-11旁电阻
Q21        CPU上方小三极管 V5.0
Q4        DDR下方
I/O        I/O发烫

网友:
MSI MS-7270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读内存        CMOS跳线未插
不支持 Athlon64x2双核        刷BIOS后清CMOS
上CPU掉电        BGA        V1.0
不加电        C428、C430        MS-6(23、24)电压不正常
内存1脚对地短路        C118        DIMM1左上角,DDR_REF电压偏低
网灯不亮        RN62

网友:
MSI MS-7298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VGA运行3D话屏        北桥
无复位        3.3V开路        DDR槽背面与238脚相连
内存238脚无电压        内存槽背面烧断线        无CPUPWRGD电压
无CPUPWRGD,无复位        U13        北桥空焊或北桥短路,VCC1_2、1P2VPLL_PWR
跑45        U17        南桥
加电掉电        Q22        DDR2左下
无CPUPWRGD,无复位        南北桥间断线        南桥背面南北桥间控制信号线开路
无CPUPWRGD,整板无复位        U13        北桥6150LE
VGA不显,PCI_E显示        BIOS        BIOS版本错误
上CPU掉电        U13        615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