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電容替換是否不建議使用低阻抗電容?

楼主(2009-01-04):
小弟最近處理幾顆因為輸出端電容故障而導致發出聲響的電源, 發現若將原本的電容換成日系低阻抗電容, 吱吱聲不旦不會消失還會更大聲! 反而換成一般廉價的電容就安靜無聲?
所以ATX電源是否不適用Chemi-Con KZG系列或Rubycon MBZ系列這些規格電容呢?

网友:
没有道理,应该能用。

网友:
你说的没有道理,开关电源都要求低ESR的电容。

网友:
小弟也是感到很疑惑...
不過將電容換成"台製OST RLS系列"或"Fuhjyyu TN,TM系列"還是"Chemi-Con KY系列". 電源就會沒有聲音了?

网友:
现在市场上好多都是假的电容,换上去是响,买电容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你不妨做个试验,換成一般廉價的電容就安靜無聲以后,并联0.1u瓷片降低阻抗,如果声音出来了,说明电路有问题,只是碰巧谐振抵消了。如果声音仍没有,可能日系低阻抗電容有问题。

网友:
小弟修的是Seventeam ST-300BLV 300W電源. 按照大大的方式試了一次. 並上0.1U陶瓷電容還是不會有聲音
拿了一顆好的ST-300BLV試. 拆掉原本的電容換上日系電容後. 吱吱聲就會跑出來

試過以下日系電容. 都會有吱吱聲響...
nichicon  HD系列
Rubycon  MBZ系列
Chemi-Con  KZG系列

网友:
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这回事呢,会不会是电容太好了,引起电磁共振了。。

网友:
小弟原本以為是容值不夠導致的現象.
因為原本的容值是6.3V/3300μF, 10V/2200μF, 16V/2200μF
替換的日系電容是6.3V/3300μF, 16V/1500μF, 16V/1500μF
後來直接將10V和16V電容並成3000μF. 結果還是一樣會有吱吱聲

還有小弟發現在至寶Topower和振華Super Flower的電源好像也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為什麼輔助電源用日系的電容就不會有問題呢? 一些雜牌電源用日系電容替換也都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