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T190WG1-100 液晶屏的参数

楼主(2009-01-04):
由于本人是刚接触液晶维修,许多问题还很菜,现手头有两个HT190WG1-100 S1的屏,驱动板已严重损坏,想用通用驱动板改装,但不知配什么驱动板好,屏线是30P的扁平电缆。另想知道这个屏的屏线定义。
还请知道的老大不烦赐教

网友:
1440x900的双8位屏

网友:
谢谢精伦电子

网友:
lvds双8位的屏

要用通用驱动板直接刷19通用MCU程序就可以。推荐乐华2025.

网友:
楼上老兄是乐华厂家的吧?
开句玩笑,正想用2025改呢,谢谢回复

网友(2009-02-12):
开句玩笑,正想用2025改呢,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