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高

楼主(2009-01-04):
intell865主板,开机时测量CPU的电压,为8.9V,有时还12V,电源芯片是ADP3168+ADP3148,上管和下管下了测量是正常的,ADP3148的6,7脚是8.9V,不知从哪里修起

网友(2009-10-25):
建议换板

网友:
楼上正解~~板子没了,还能不换?

网友:
直接干电源IC吧,不行再讨论

网友:
先换块表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