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兄弟帮忙东芝f30显卡位置的清晰图片

楼主(2009-01-04):
f求兄弟帮忙东芝f30显卡位置的清晰图片 手上有但不清晰

网友:
应该就在右手边的那个散热片下面就是了。。。左手边的是CPU。

网友:
右边的那个啊,显卡的撒热比北桥大

网友:
唉,没拆开就上来问,论坛不是猜谜的

网友:
兄弟们都误会了 我是要兄弟们手上的拍一个清晰的图片给我

网友:
要图还是要型号啊?型号是GF-GO7600-N-A2

网友:
边的那个啊,显卡的撒热比北桥大

网友:
长益兄弟你有图吗

网友:
你要图做什么呢???

网友:
就只要这个显卡芯片的图吗?

网友:
我维修的只台显卡位置可能掉件了能给个清晰一点的图吗